[国产单片机] 请问emc,十速,松翰哪类单片机好用?

楼主(2008-04-02):
请问emc,十速,松翰哪类单片机性能更好些,十速的好像很便宜,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有没有有人用过阿?
谢谢!!!

网友A:
看你用TENX哪类型的了MCU了

   他们8BIT的MCU.现在有TM58/59/57的系列了,型号比较多,关键看你用哪颗,58系列基本是遵从PIC12C/16CXX来的,所以开发比较方便,转CODE也很方便,当然性能要比MDT差点,但相比EMC来说,性能方面尤其是EMC这块不错.就松翰来说,我了解不是很多,单就从开发的难易程度上来讲,选择TENX是很不错的选择,只要你会PIC,那么你就容易掌握TENX的MCU开发.
   以上只是我个人这几年来使用的观点,仅为LZ参考.

楼主:
感谢 swaryer的指导

感谢 swaryer的指导.
TM58pe10怎样?听说坏片率有3%,好像这太也太高了吧.

网友B:
请关注一下中颖MCU

请关注一下中颖MCU

网友C:
中颖印象当中只有4位机

网友B:
回楼上的兄弟

8位的8051 FLASH芯片已经出来了,敬请关注!

网友D:
2000年我在用中颖的8bit单片机了

NTK的58200,是6502 core的
那时候还没有从NTK中独立出来

网友E:
十速的单片机感觉不错!

EMC与TENX偶都用过,感觉十速的要好些,不管是开发环境还是产品稳定性,十速要比义隆的好些!

网友B:
TO MCUPLAYER:

那个8BIT 的为电话等一类的产品,是6502内核的,现在出的是8051内核FLASH的芯片,呵呵 .

网友A:
TO LZ

3楼: 感谢 swaryer的指导

感谢 swaryer的指导.
TM58pe10怎样?听说坏片率有3%,好像这太也太高了吧.

TM58PE10,目前是TENX在EMC处理的最强的一颗MCU.至于你说的坏片率有3%,那是不可能的,做为一家IC设计公司而言,MCU的不良率是要被控制在0.3%以内的.所这个你不用担心的.当然如果你的量大,可以考虑让TENX代烧,这也就省去了坏片率这个环节,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我想没谁比我更清楚TENX相比EMC最好的优势了.
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随时联系我: MAIL: xiaoyu530_1995@hotmail.com

网友F:
我也在用十速

我用的四位的87系列,没用过其它的mcu,无从比较。

网友G:
我来说一下

   中颖的抗静电不行

网友H:
十速单片机

我用过十速四位机,用起来虽不是很方便,(也许是不太习惯4位机),但仿真是一流,仿的是什么,烧出来就是什么,这一点做的很好,而其他像松翰经常出现仿真OK,烧出来结果却不是那么回事,搞到你头大. 不过十速四位机的那个OTP母片好象也有问题,烧出来后有一些片频率会加快,问愿厂,他们也知道有这个问题,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D(2008-05-15):
内部RC震荡不可能准确的

一般厂家会在FT的时候控制30%的偏差,然后在烧录的时候校准到5%。

网友I:
用熟悉不都一样吗?

网友J:
十速、EMC、MDT多种型号引脚与PIC兼容

    因为PIC单片机规格型号多,一般都用PIC开发测试后,如对成本要求低的可用以上芯片代替,义隆程序转换较麻烦,如用十速代替12C509的话内部振荡较准确, 程序转换也较方便,最好是MDT编程器可直接导入PIC的Hex文件烧写,抗干扰也是义隆较差,我们一般都用MDT。松翰的引脚与PIC不兼容,需用它的开发系统。

网友K:
holtek

Holtek的呢,好像比EMC、松翰的性价比都高吧!
无论量大小,都可以保证烧写量率代烧

网友L:
hehe

用过的人最清楚
我们就不说了!!!

网友M:
我来也.

emc和松翰的好用,硬件仿真都快和方便,和泰的没有用过,时速的仿真下载时太慢,不太好用....

当然我最喜欢用的是松翰和EMC

网友K:
不妨试试看

“mikezhong”大侠,下个项目不妨试试看合泰的,我用过EMC的,觉得远不如合泰的好用,当然,emc有些型号的内部RC做的还是不错的,频率温漂控制的很牛,比如商业规格的EM78P5841 ,以25度為基準,-25 ~70度頻率漂移<±3%,-25 ~90度頻率漂移<±4%。

网友N(2008-07-02):
你说的牌子都是台湾的

你说的牌子都是台湾的,至于这台湾牌子的 PIC架构的单片机都是在03年左右抄的PIC的架构,当时很流行抄写PIC 16C56架构的,很多台湾几个人的公司都自己抄来开芯片,所以也有了现在的 海尔抄芯片 被microchip告侵权的问题,我记得当时用过一个TENX的,性能很不稳定,经常造成自击穿,就是芯片电流可以达到200MA,机器还能工作,只是一下就发烫了。之后06年我也用过它的改进型号,这个时候 它们在上面添加了中断和RAM性能也相对稳定了。

网友O(2009-12-30):
我喜欢松翰的,十速的开发工具难用。

网友P(2010-05-05):
用十速的联系QQ:804086321 ,台湾十速单片机一级代理

网友Q:
呵呵...EMC的上板问题 ...

网友R:
用MDT的,可直接用PIC的程序。

网友S(2010-06-30):
合泰的还行。

网友T:
用STK单片机,51内核的,资源很强的,现在车载市场用的很多,www.mcu315.com,价格很优惠

网友U(2010-09-28):
各有优势,我会选择EMC的。看哪种的价格更加合适

网友V:
算起来应该是合泰的最好,
松翰次之,
义隆的没用过,不了解
十速的最次。

其他一些台系的IC,如MIKKON,南翔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