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按键与LCD SEG口复用的问题

楼主(2008-04-02):
LCD, se, CD, I/O
请教按键与LCD SEG口复用的问题,请问他们复用的原理是什么,我觉得按键使用时i/o口是输入态,lcd使用i/o口时是输出态,它们之间状态需要不停转换吗?
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
谢谢!!!

网友A:
大概是这样

LCD显示是给人看的,人眼的了小反应时间为0.1S,所以LCD并不是一直显示的,只是关闭的时间很短,人眼根本看不出来.
原理就是偷时间,绝大部分时间做SEG用,一定时间间隔(如8MS等)切换成I/O扫描按键,扫描按键的时间尽量短,以减少对LCD显示的影响.

楼主:
请问LCDcom0的周期是多少?

谢谢warm_ice。
我还有一个问题,lcd是通过交流方波来驱动的,那么这个方波的周期一般是多少那?
也就是LCDcom0的反转的时间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不用客气

每一家的IC可能会不太一样,一般是几十HZ吧,不会太快..
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型就清楚了.

网友B:
说得对

说得对

楼主(2008-05-08):
按键和lcd驱动线复用时lcd乱显示的问题

我在程序里这样处理,按键使用时i/o口是输入态,lcd使用i/o口时是输出态,按键没隔2ms扫描一次,扫描完成后变i/o口为输出态,共lcd使用,可是在按下按键时,lcd的一些不该显示的段会显示,等按键弹起后又消失。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解决办**
谢谢!!!

网友C:
按键和LCD复用

不知KEY和COM/SEG的I/O是怎么接的.如果KEY的另一端接恒高/低电平,估计你的设计要改电路.因为KEY按下后会把I/O拉为恒高/低,而LCD的COM/SEG是变化的.     一般LCD的扫描祯频在50HZ左右时效果最好.

楼主:
key与地直接连

楼主:
key与地直接连

key的一端经47k电阻接5v,另一端接地,也就是key按下后i/o直接接地。
我看别人有接一个上拉电阻,一个下拉电阻的,这样接的好处是什么?
我该怎么改,希望楼上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D:
请教个问题:

请教个问题:能否用单片机的IO口代替SEG和COM直接推液晶。就像驱动LED那样

网友C:
以后问这种问题最好把电路图贴上来,否则没人能回答你.

没有上/下拉电阻,当KEY按下时就短路了. 你的这种用法可能需改.试想假如KEY一直按下,那么此I/O就一直为低.这样LCD那边允许吗?                                                                     回复10楼,LCD必须加交变的波型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