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麻烦帮忙推荐一个合适的MCU

楼主(2008-04-14):
麻烦帮忙推荐一个合适的MCU

要求:
1.用来作控制和显示,应该是51就可以满足
2.要求有片内的RAM,能超过512Byte 最好,最小512Byte
3.要求有AD,是要用来采集声音进行录音,每秒钟采集8000次,
4.要求可以扩展Flash,但是Flash的速度要快,因为有大概80KByte的数据是需要快速反复地从Flash上Load到另外的一个DSP里面去作运算
5.价格要便宜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MCU推荐阿?
找的眼睛都花了,多谢多谢了。

网友A:
推荐你使用SYNCMOS的SM59R16A2

SyncMOS 8-bit Flash Microcontroller
SM59R16U1

Features:
- Working voltage: 2.7V ~ 3.6V, 5V torrent
- Working temperature: -40oC – 85oC
- High-speed architecture of 1 clock/machine cycle runs up to 25MHz
- 64K/32K Bytes on-chip program memory with 20,000 life cycles
- Standard 1T architecture
- 12T interface
- 1T or 2T option
- Instruction set compatible with general MCS-51
- 2K Bytes on–chip extended RAM by MOVX instruction access
- 256 bytes for standard 8052 RAM
- ISP/IAP function
- ICE function
- EEPROM: EEPROM size = flash size – code size
- Dual 16-bit data pointers (DPTR0 & DPTR1)
- Two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s in full duplex mode (UART0 & UART1)
  -Synchronous mode, fixed baud rate, serial 0 only.
  -8-bit UART mode, variable baud rate
  -9-bit UART mode, fixed baud rate, serial 0 only
  -9-bit UART mode, variable baud rate
- Additional baud rate generator for serial 0
- Three 16-bit Timer/Counters: T0, T1, T2
- External interrupt: INT0 and INT1
- Keyboard interrupt interface on Port 1
- 40 general-purpose I/O port
- Programmable watchdog timer
- One of IIC interface. (Master and Slave)
- One of SPI interface. (Master and Slave)
- 4 channel PWM. (12bits, 10 bits, 8 bits option)
- EMI reduction: (1) ALE output disables (2) XTAL2 swing reduction
- Multiplication-Division Unit (16*16, 32/16, 16/16, 32-bit L/R shifting and 32-bit normalization)
- 4 channel 16-bits ADC
- Internal RC oscillator with 1MHz ~ 24Mhz option.
- Embedded POR/PDF
- High ESD IO PAD: over 4KV
- Code protection (full code protect & partial protect) and EEPROM
- Power management unit: IDLE and Power-Down modes
- Packages: QFP-64

如果你需要详细的DataSheet及开发工具,请与我联系:xiaoyu530_1995@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