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初学者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ov, IO, rio, AI, fm
刚学义隆,碰到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程序中那两行 MOV   PORT6, PORT6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啊?

这程序中怎么没考虑看门狗的分配问题;

还有,要ENI有效,不是要把INT设为1吗?我在程序上加上两行程序:MOV A,@0X40    CONTW可以吗?谢谢各位老师帮忙

程序功能:將寄存器0X20当做计数器,每当PORT6 Change中断产生,就自动加1。
        PORT6 == 6
        IOCF==0X0F
        DISI
        ORG        6
        CLR   0X20
        JMP   PORT6_CH
INT_PRO:
        DISI
        NOP
        CLR   IOCF
        INC   0X20
        MOV   PORT6, PORT6
        RETI
PORT6_CH:
        CLR  IOCF
        MOV A,@0X40
        CONTW
        MOV   A, @0XFF
        IOW   PORT6
        MOV  PORT6, PORT6
        ENI
        MOV  A, @0X02
        IOW  OCF
WAIT_INT:
        WDTC
        NOP
        NOP
        JMP    WAIT_INT
各位老师,EMC能像PIC那样,把配置字写在程序中吗?谢谢

网友A:
不太明白

mov port6,port6好像是读P6口的状态;int 好像也不能直接写,只能ENI
不太明白,只是说说

楼主:
RE

嗯,谢谢.但为什么要读啊?不读难道不能让PORT6的变化叫醒休眠啊?
我从电子资料上看到:若要ENI这指令起作用,那前提是要CONT中的INT置1啊?

网友B:
程序好象不大对呀

MOV  PORT6, PORT6
应该是没这用法的吧

楼主:
RE

有哦,我看到一些例子,都有这用法的,但就不知道这样用是什么意思!
顶顶顶!

网友C:
RE

没错,义隆有“MOV   R,R”指令

义隆的配置字好像不可以写在程序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