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不工作??

楼主(2008-04-24):
ov, LPC, pc, IO, pd
各位大师,看了点资料后小试牛刀,结果不行!
写了这个程序,然后烧到EM78P153S里,可P66  P67口没有出现高低变化的电平,只有约1V左右的电平,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指点!
       port6==0x06    ;定义
       IOCE==0X0E
        LPCNT0==0X20
       LPCNT1==0X21
       ORG 0X00
       MOV A,@0X11   ;关狗
       IOW IOCE
       MOV A,@0X00   ;定义PORT6 为输出
        IOW PORT6
LOOP:
        MOV A,@0B00111111      ORT6.6   6.7亮
        MOV PORT6,A
        CALL DELAY                   ;延时
        MOV A,@0B11111111    ORT6.6   6.7灭
        MOV PORT6,A
        CALL DELAY                   ;延时
        CALL DELAY
        JMP LOOP
DELAY:
        MOV A,@250
        MOV LPCNT0,A
P0DLY:
        NOP
        MOV A,@250
        MOV LPCNT1,A
P0LP:
        NOP
        NOP
        NOP
        DJZ LPCNT1
        JMP P0LP
        DJZ LPCNT0
        JMP P0DLY
        RET
        EOP
烧的时候,配置位是这样的:
振荡方式:intRC     芯片加密:无效    看门狗:1无效  指令周期:2周期    /RESET:1无效
RCOUT64  RC mode:4MHZ  S TIME:18MS
谢谢各位大师帮忙

楼主:
RE

我是采用内部复位,内部振荡的,请各位大师帮忙看看配置位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A:
你好象在其他地方发过?

你用示波器就可以看到。有高低的电平。

你延时太短,万用表看不到。

楼主:
RE

哈,谢谢哦.
我找到原因了,原来我那片子是改进过的,电压与地脚改掉了,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