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推荐一款合适的MCU

楼主(2008-04-30):
MCU, AMR, RAM, mb, IO
要求如下:

8个以上IO
2K或以上RAM
RMB 3元左右

有没有合适的推荐一下?

网友A(2008-06-12):
资源很奇怪

要求如下:

8个以上IO
2K或以上RAM
RMB 3元左右

8个IO的很容易
2K RAM?2K ROM?
如果是2K ROM,3快的价格应该是太富裕了

网友B:
2K RAM很少见

是2K的ROM吧,看看合泰的HT48R08A-1,够用了:
工作电压:
fSYS=4MHz: 2.2V~5.5V
fSYS=8MHz: 3.3V~5.5V
13个双向输入/输出口
一个与输入/输出共用引脚的外部中断输入
8位可编程定时/计数器,具有溢出中断和8级预分频器
晶体和RC振荡
看门狗定时器
程序存储器ROM :HT48R08A-1: 2048×14
数据存储器RAM :HT48R08A-1 : 96×8
蜂鸣器驱动并支持PFD
HALT和唤醒功能可降低功耗
在VDD=5V,系统时钟为8MHz 时,指令周期为 0.5μs
所有指令在1或2个指令周期内完成
查表指令,表格内容字长14位
2层硬件堆栈
低电压复位功能
16-pin SSOP 封装
18-pin DIP/SOP 封装

网友C:
请推荐一款合适的MCU

2k RAM?
如果是笔误的话,这类的MCU有很多,PIC,Atmel,Infineon,ST,TI等等,很多。如果不是笔误,则很难找。解决办法就是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