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6502指令系统的单片机16数据表位查表问题

楼主(2008-05-07):
请问6502架构指令系统的单片机怎样设计16位数据表查表啊。

网友A:
6502查表,用(AA),Y寻址方式就可以了

至于16位的数据表,你就不能变通一下?

楼主:
6502指令系统的单片机16数据表位查表问题

我使用 lda  (pointer,x) 这条指令编译时不能通过,错误提示:operand must be defined as an 8 bit relocatable value。

看资料必须定义pointer为0页的RAM,怎样定义pointer为0页的RAM啊。

网友A:
地址的High byte为0就会在Page 0了

楼主:
6502指令系统的单片机16数据表位查表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