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EM78P153的休眠问题

楼主(2008-05-08):
我在仿真时可以用按键使em78p153进入休眠状态,可是烧写到单片机里却不能用按键使单片机休眠,每次按下单片机就复位了。我的看门狗是开着的,不允许外部复位。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关闭狗呀,仔细看PDF文档

网友B:
得先关闭看门狗

楼主:
程序里关看门狗了

我在sleep之前,在程序里关看门狗了,但是在codeoption里watchdog选了enable,是不是应该选disable啊?如果选了disable,那程序里还能用看门狗吗?
谢谢!!!

楼主:
如果关闭看门狗,想外部唤醒单片机怎么做?

我在codeoption里watchdog选了disable,结果可以进入睡眠模式,但是现在我想在外部用按键唤醒单片机却不行了,请问在关闭看门狗进入睡眠模式时,从外部唤醒单片机该怎么做?
谢谢!!!

网友C:
不行的话找我们工程师吧!!!

网友D:
RE

用PORT6变化唤醒啊.按键接PORT6的任一口

网友E(2010-11-08):
请问大家EM78P153不用的脚怎么处理最好呀?

网友F:
CMOS电路不用的PIN最好不要floating状态,可大电阻下拉等方式处理

网友G(2011-04-19):
不用的端口做输出,内部上拉,不睡眠的原因是:必须在仿真的CODE OPTION中将WDTDOG选择ENABLE
在烧入的时候 CODE OPTION中将WDTDOG选择为ENABLE就可以,睡眠程序参考153的范例,实在不行我的博客中有怎么操作。

网友H(2011-06-13):
可能和设置有关系!!~

网友I:
如果codeoption关了看门狗,程序就无效了
如果要IO唤醒,一定要开看门狗,否则无效

网友J:
PORT6 PIN change 唤醒可以的,CODE OPTION中将WDTDOG选择为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