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开发型烧录器和量产型烧录器的区别

楼主(2008-05-14):
开发型烧录器要支持尽量多的芯片,保证可靠烧录之外烧录速度和良率属于次要。因为工程师不可能买N多的烧录器放在电脑桌上,小型的Design House买各种烧录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万用烧录器是使用电路切换各个管脚的功能,而同一个管脚在不同的芯片功能截然不同,这部分电路实际很简单且庞大。导致其

量产型烧录器看重烧录速度和良率,可靠烧录更是基本要求,它对支持芯片的数量要求就低了。一般来说,专用烧录器是量产的最好选择,因为其电路部分的简洁使得很容易实现脱机烧录,同时简洁的电路使得良率大大提高。
专用型烧录器,一般是IC厂家或第三方提供,一般结构简单成本低故障率低。

另外,ISP/ICP也逐渐普及到各类单片机,他对开发和生产都是一个福音。缺点是一般使用串行,速度偏慢,并且一般要透过PC操作,这样生产线上必须有N台PC机,导致设备成本和维护成本都提高。

网友A:
主要还有一个加密+烧写次数的问题吧

另外,贵公司生产7A3的脱机烧写器吗?
------------------------------------------------------
专用烧录器是量产的最好选择,因为其电路部分的简洁使得很容易实现脱机烧录,同时简洁的电路使得良率大大提高。

楼主:
开发型也要加密,尤其是设计公司给客户送样

另,我们没有做7A3的脱机烧写器,目前我们主要是跟IC设计公司合作。
就是Out sourcing工具部分,做外包。后期也考虑做自有产品,还在规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