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义隆单片机软解码问题!!!

楼主(2008-05-15):
最近要用义隆单片机来做一个对讲机的软解码,可不懂要怎么下手各位能不能给点建议啊!!!
1:我想用PWM输出方波然后通过外围电路把他转换为正弦波,可这个PWM的脉宽要怎么算啊!
2:我想用AD来做这个信号的检测,可好像不现实因为有干扰,所以不懂要怎么来做,各位给点建议吧!!!
求救中!!!

网友A:
义隆单片机有专门用在对讲机的

楼主:
义隆单片机软解码问题!!!

有是有,可老板要我做软件解码的啊!郁闷啊!

网友B:
PWM的脉宽要怎么算

好像是看你需要怎么样的正弦波,然后按等面积法,就可以算出PWM脉宽

网友C:
PWM然后滤波

楼主:
那要怎么算啊???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C:
理论上,方波也可以滤波成正弦波

楼主:
恭听中!!!

楼上的老大,能不能说来听听,--恭听中!!!

楼主:
???

具体说一说

网友C:
PWM后面用低通滤波

PWM的频率相当于载波,滤波的目的是平滑波形,实际就是去掉这个载波
当然RC滤波是最简单的

楼主:
???

硬件我现在有现成的电路,就是软件不行啊!能不能说说软件要怎么处理???

网友C:
这个是技术话题,楼上的不要添乱

这个解码不是CID解码

楼主:
还没有搞出来!!!

搞了好长时间了还不有搞出来,好郁闷啊!!!

网友C:
你这么理解,“把PWM当做DAC用”

基本上PWM直接驱动喇叭都可以----喇叭的频响特性相当于做了信号滤波。

滤波,等你的声音出来了,再设计滤波电路也不迟。

楼主: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只是不懂怎么算一个周期(比如取128份)每份的占空比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