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用EMC862I/O口测温碰的问题

楼主(2008-05-23):
高温测不准(60度到70度),NTC在此温度范围的阻值是3k~2k.利用电阻测出的温度都是在60度多一点,不超过62度.实际2.2k是70度的阻值.好象到2点几K后,充电的电压不能正常上升.
用的是P8口,他的电流是1.6ma,不清楚是否与此与关.频率是3.579mhz,用的指令记数测时间.

网友A:
非线性段用查表法

楼主:
用的就是查表法

RC冲放电测温。用的是103电容。到了高于60度就测不了,电压冲不上去,电容加大就好些。

网友B(2008-07-08):
AD转换的非线性也要考虑进去

网友C:
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搬个小板凳

网友D:
是否是电阻配合不好

网友E:
2.2uf 吧

当然table 要最后根据批量测试修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