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贴片电容断裂

楼主(2008-06-10):
最近做几批板子总有电容断裂的,具体什么原因找不到,有没大虾指点下

网友A:
你怎么做的,描述清楚

电容质量?
焊接温度?
人为损坏?
使用温度?

网友B:
焊接温度

网友C:
可能冷却温度过快导致

网友D:
可能组装过程有问题

重点确认元件本身的质量,再者锡膏冷却过程中的拉力。

网友E:
贴片电容断裂

焊接的工艺有问题。

网友F(2008-07-12):
是否板子变形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