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一测温器件

楼主(2008-06-13):
要求数字温度传感器,1.5V供电,低功耗

网友A:
TMP102 ACTIVE   1.4   3.6   12   10   I2C
SMBus   -40   125   12   2   6SOT 1.00 | 100u   采用 SOT563 封装具有 SMBus/双线串行接口的低功耗数字温度传感器

Ti的TMP102 到1.4V

真可惜Microchip没有这么低的

网友B:
DS18B20要1.8V

网友C(2008-07-28):
自己写1个

有低电单片机

网友D:
MEDR

     那要看你是用来做硬件电路上呢,还是用芯片来读取呢.
     如果用到芯片读取的话,可以直接用电阻和电容来读取值.
     可以读取到小数点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