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78P468 仿真器与电脑连接不上

楼主(2008-06-25):
可能的原因有那些呢,望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先确认电脑的并口是否是好的

楼主:
是好的啊

EPP,EPP+ECP模式都试过. 连接SONIX的仿真器就可以.

网友B:
假如能够详细点更好

不知道你的晶振有冒问题呀?ELAN仿真器提供的晶振板经常有出现问题,使仿真器无法联机。

网友C:
装LPT驱动没?

1.装LPT驱动没?
2.晶振插上没?
3.电源正常没?
4.设置正确没?

网友D:
先确认补丁是否安装?

晶振插上没,留意不要目标板上的重复?设置是否正确?
电源正常和连接对没?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
我也数次出现此问题

经常是晶振问题,或者你插在电路板上时的io口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