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这种东西什么原理啊?(有图)

楼主(2008-06-29):
下图是一叫双卡王的东西.
把它接到手机的SIM卡座上,就可以实现双卡切换了.可以设置那一张卡用多长时间就自动切换,不可以双卡同时待机的.也可以手动选择用那一张卡.把多出的那一张卡放到电池的夹逢里.大部他手机都有装得下.特别是NOKIA的手机.很容易就装进去的.
装上这个东西后手机菜单里会多了一个叫"STK"的选项.用于设置选择用那一张SIM卡,和每一张SIM卡待机时间等.
它只用了一个四位的单片机就搞定这个功能 了.

我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它可以让手机的菜单增加多几个选择功能的?

网友A:
"STK"是关键

手机根据"STK"协议读取数据生成菜单。
这个芯片只是提供菜单数据和双卡切换,控制在手机。

楼主:
哦!这样的.

如果我想自己写这个芯片的程序.我要看那些资料?
STK协议?第一次听啊?看那方面的书可以了解详细些啦?
谢谢!

网友B:
SIM卡不是那么好解密的

不过呢,只做物理切换还是比较容易的,只需要模拟"STK"协议读取数据生成可切换的菜单即可

但自己开发来玩的话哪有那么容易?没有谁有那个闲心的。

网友C:
用的是SH69P461的芯片吧

用的是SH69P461的芯片吧

网友D:
有点意思

网友E:
原理很简单拉.

比如有两张卡,相当于是两个device,假如其中一个device ID为1,另一个ID为2,当在手机菜单上操作选择ID为1或者2的卡时,其驱动程序就会向ID为1或者2的卡发送卡使能以及通讯命令和数据就可以了。

如果是设定多长时间切换卡时,需要有一个定时器,定时时间到就切换卡ID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