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这种芯片是哪个?

楼主(2008-07-01):
这种芯片是什么型号?应该是个单片机,并且有内部RC,但电源的接法看不懂,找不到相似的型号.中间那个带问好的是接地的脚,不确定是否是电源.

网友A:
这种芯片是哪个?

仅就上述图片上看,看不出来是什么,也可能是单片机,也可能是其他的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