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高手进入

楼主(2008-07-19):
刚开始学单片机,按照下载的资料自制下载线,一直不成功,请高手指教。将232的9、10脚接到AT89S52的10、11脚,测试不行,89s52新的没动过,下载软件在网上下的,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但是我的接在电脑主机上出现硬件安装出现问题的情况,不指导怎么解决~!

网友B:
先用别人做好的成品,入门后再DIY吧

否则,都不知道如何有讨论的共同语言

网友C:
89s52

89s52只是ISP,但是不支持串口编程哦。你用串口来做,当然是不成功啦。
先去淘宝买一个简单的ISP吧,二三十块钱,还是USB接口的。高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