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原创: 自动标定,有用吗?

楼主(2008-07-23):
   义隆系列8位AD型 OTP单片机 由于功能齐全,速度快,性价比高。

   在很多测量系统中都有用到,同时得到广大工程师朋友的喜爱。

   一直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

   由于芯片的离散性以及其他器件的离散性,测量系统都需要现场调试标定数据。

   目前均采用人工标定,而人工选配电阻 花费大量时间,效率低下;

   以及花费大量物力,使得本来就对成本很敏感的产品性价比降低。

   人工调试的系统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依赖调试人员的水平。因此,人工调试的

系统批量准确性很难得到保障。

   针对该情况,我们经过大量学习,提出一种非常诱惑力的解决方案。

  该方案一旦实施成功。将降低厂家的成本,提高效率。同时系统的批量准确

性将得到保障。而保密性问题也得到大大缓解。

  从而将大大增加EMC单片机的竞争力。推动EMC新一轮的应用。

  我们的理念就是:用个性化的单片机来消除器件的差异,来获得系统的一致性。

  比如:我们用一个EMC78P459单片机做一个温度显示系统。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实现给温度显示系统编程的功能。

 同时与温度显示系统通信的功能。

 我们预先给MCU编程,某些ROM空间保留修正用,

 然后运行温度系统,控制系统给温度系统提供一个模拟量(电阻),温度系统

采集得到一个AD,

并将AD的结果用串行通信程序传递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经过运算,再将控制

系统的主控芯片459的某个空间烧写一些特定的代码。

这样,我们就可以让459学习几个特定温度 模拟量的AD值,其余AD值对于的温

度就可以通过线形查值求得。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调试。而且实现了自动化。

这样的调试,我们不用选配电阻。不用焊接,效率高。成本低,结果准确。

由于实现了芯片差异化设计,这样,即使MCU被解迷密,也不能直接批量运用,

从而保证了厂家的利益。

万事具备,只欠编程时序

EMC不给单片机的编程时序,我们的创新能实现吗?

没有许可,严禁转帖

网友A:
查表校正,把离散的非线性转化为同一的线性

很多产品是这么做的

楼主:
呵呵,就需要学习,记录数据呀

OTP的如果加一个存储器,就太不划算
还有一条路就是再次编程。
再次编程就要知道时序

网友B:
呵呵.也来凑个热闹

中颖的烧录软件是支持在特定位置烧录特定数据的,例如,遥控器等应用,要有不同的ID号.
按"谈的元"的想法,如果是中颖芯片,可先在编写程序时将特定位置保留,然后进行第一次烧录(不能加密,否则无法再次烧写),再次烧录时,将先前的程序调入,并设置特定位置及特定的数据(同时取消查空检测),可再次烧录.

PS:烧录时序这方面的资料,一般厂家是不会对外公布的.

楼主:
加密也能写

网友A:
“加密也能写”说明厂家的时序不够严谨

好几家的单片机,我有用LA抓过烧录时序。
相对而言,中颖的接口比较简洁。

网友B:
呵呵

"加密也能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是指中颖的产品么?

网友A:
中颖的我没有试验过

但义隆和合泰,确实是锁了还可烧录,靠烧录器给挡住。

网友C:
24c02多少钱

1、24c02几角钱?
2、OTP与MASK差价?
3、OTP烧录损耗?
4、不同工艺的加工费?
5、可维护性?
6、见过只标1个点的产品,用1个可调电阻、、

楼主:
回复,24C02大概在5毛到1元吧

1。24C02大概在5毛到1元吧
2。不知问的含义是什么 ?愿闻其详
3。这个没多少吧!愿闻其详
4。人工高,自动少,
5。?愿闻其详
6。?愿闻其详

网友D:
可以换 flash 型单片机

利用芯片的IAP 编程。

网友A:
楼主继续

这个话题还是有得讨论的,我这边也有工厂客户提类似的问题。
应该也有芯片公司提供类似的工具,比如Serial Number、Rocking Code等附加功能

楼主:
要运用达到普遍化,编程工具就应该接收外部器件的指令

选FLASH的当然可以,但这样一来,应用就受到限制。
用EEPROM存一些参数也可以达到目的。当在成本敏感的地方,还是没用武地。
只有再次编程才能打破一切框框,达到应用自如。

MCU:
滚动码,序列数太机械,用途太少
你那边客户提出什么问题?能否详细点?

网友A:
我认识一个做胎压计的

就用到了你说的这个思路,因为他们是HT的大客户,所以原厂专门开发了一个烧录器附加控制模块,应该是也卖其他客户的。
客户的机器上测试架,测得参数,写入烧录器附加控制模块的EEPROM,然后启动烧录,这个模块会操作烧录器根据EEPROM的数据烧写OTP片子。
这个EEPROM是客户的测试架和原厂的烧录器沟通的桥梁,里面的数据是指定格式。

楼主:
附加模块应该也不难,主要是增加接口

有了通讯就好办了。
医疗的产品增加一个EEPROM应该能接受。

楼主:
其实获得时序还有几种办法

但那样得到的时序心理觉得不舒服,感觉自己花工夫 “偷”了EMC的东西给EMC推广片子

网友A:
方法很简单,用LA抓到一看,什么都有了

楼主:
既然很简单,为何EMC还不肯放手呢?

明知不能守而守之?

网友A:
不是守,而是不能放

你自己抓那是你自己的事,责任自负

楼主:
无非

不能放无非怕别人做编程器等设备断了财路,

除此外,对他们还有什么不利呢?

网友A:
不反驳你,我只说现状

你应该进入任何一家芯片原厂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就会明白的。

说实话,对一般的IC厂家来说,工具(仿真器+烧录器)这块绝对是亏钱的。
而且工具这块的投入是个无底洞,人力投入,技术升级,委外开发,等等。你可以想象,一个在烧钱又无法看到直接回报的部门,是多么的被其他人歧视。

义隆和合泰,中颖等台系单片机,每家的Tools部门至少10个以上的工程师,还不包括生产和测试、维修等人员。再加上免费的维修,对业务部门的支持。低端MCU仿真器一般使用专用的仿真芯片,流片的价格可是不菲啊,俗话说一个Tapout就是一辆宝马。

国产单片机,干脆没有这个部门,做个很水的ISP之类,一个工程师搞定。
所以,没有大陆单片机两年内很难发展起来啊。仅仅靠Pin2Pin兼容远远不够的。Tool Chain是个催化剂,工程师的开发速度,直接影响了IC的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