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复位问题

楼主(2008-07-26):
请教各位大师:
我有个和泰单片机做的一个产品,现在有个问题:
断电后二十几秒后,不能立马上电(上电后也不工作),一定要等约两分钟, 才可上电,才可工作.我在VCC与GND端接了个500K(为降低功耗)的电阻,也要断后40S后才能上电.
请指点下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单片机有sleep吗?

网友B:
没看懂你的电源电路

楼主:
RE

有的,发送一定时间的波形,就SLEEP的.
电源就是6V进来,通过7544稳压给单片机工作啊

网友C:
有啊

当然有sleep啊,不然,怎么进入待机模式,怎么省电。

网友D:
RE

哪位工程师帮帮忙,看下如何解决,请指点下.

网友D:
RE

是不是单片机内部本身存在死区电压呢?

网友A:
sleep的问题

单片机sleep后,耗电很少,掉电后由220uf的电容继续供电,在短时间内再次上电,单片机还停留在sleep状态,不会复位的。

网友B:
在Vin和Vout中加个反向二极管试试看

网友E:
工作电流多大?

1、电解电容放电,芯片无法复位
2、建议加1个掉电检测I/O,或复位硬件电路

楼主:
RE

在VIN 与VOUT间加了反向二极管,也没用.
10楼的理解很独特,不懂:
1.电容放电时,为什么不能成功复位:记得单片机的复位电压在一点几伏左右,  当电解放电到一点几伏时,也可以复位啊?
2.加1个掉电检测I/O??这如何理解.我断开了供电电压,掉电解测怎么起作用.
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F:
RST脚增加电压检测复位电路

网友G:
晕倒

不要把r4接Vcc,试试接到6V

网友H:
在R4上反向并接一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I:
现代人画的电路,一般人看不懂!

网友J:
在复位电路上加一个放电二极管

在复位电路上加一个放电二极管试一下。

楼主:
RE

上面的单片机是合泰的HT4R05.
如果在R4端并联反向二极管,那这二极管的正极接哪?
试过把R4端接6V,也不行.
用示波器测量RST端电压(断开6V),降的特慢特慢.大约2分种才降到0
许多老师建议我加电压检测复位电路,这我不理解.
我断开6V了,电压检测复位电路还有用吗?
请再帮忙下,谢谢.

网友G:
看来楼主的问题还挺麻烦的

试试机械的方法吧,断电是干吗?需要经常断电吗?

楼主:
RE

打了电话给和泰的工程师,回复说合泰单片机有个死区电压,这个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