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F05V PT2262 信号 51单片机怎么接

楼主(2008-07-26):
(无正文)

网友A:
老大,你写的也太简单了吧,估计除了我没人再回复你

F05V不是有3个脚吗?

电源,地,串行信号输入脚。

就将F05V串行脚接到PT2262的输出脚就可呀。你的51还要做什么?不会控制2262吧?

还要做什么,我怎么猜呀

网友B:
错,我也要回复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