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低功耗问题

楼主(2008-08-04):
请问各位老师,
我用EM78P153S做低功耗.上电时就对所有IO口做初始化:不用的都置为输入,并且上拉(置输出,且输出低电平也试过),要用的按用的设置.开睡眠时间为576MS.( 采用有事做事,没事睡眠的方法)
振荡启动时间选18MS.我用的是4MHZ晶体振荡,负载电容选20PF,RESET通过1K电阻接到VCC.
在去掉外围电路的情况下,测试光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工作时的电流,最高有八百多微安,最低7微安.怎么会这么高呢?
请各位老师指点下,问题出在哪?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初始化,谢谢/.

网友A:
7UA很正常呀

楼主:
TE

鱼哥啊,不是啦.最高八百多啦!太恐怖了;
是不是153的低功耗不好做啊?
还有个怪问题:我置输出0的IO脚,工作时用示波器量,尽然会上下跳动;用万用表测,竟是高电平...真的搞不懂.

网友B:
国产兼容MCU

153的功耗在1MA都正常。。。

你开发出来后去用兼容的IC去生产,功耗能做到400UA左右,理论上的,不过你可以去试试。。。

网友C:
工作时800uA一点都不算高

工作时800uA一点都不算高.睡眠时7uA也很不错了.

网友D(2008-10-13):
可能是WATCHDOG 唤醒后不受控引起的。

   我的感觉是可能是由于watch dog唤醒后不受控而引起的,如果一定要做低功耗的产品,建议用sitronix 或者 Tenx的产品替代之。

网友E:
IO跳动?

是不是没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