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网上说sonix的2711和PIC的12C671兼容,

楼主(2008-08-21):
网上说sonix的2711和PIC的12C671兼容,不知有没有软件将PIC程序转换成SONIX的程序?

网友A:
软件有,但网上有没有就不知道了,希望不要再这方面动太

网友B:
可能是指引脚兼容,内部结构与指令系统是完全不同的

楼主:
2楼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

2楼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SONIX只有OTP产品开发比较不方便。我想先用有FLASH的单片机,如PIC开发好,再转到SONIX。这应该可以吧???!!!

网友A:
那这个方法非常不推荐使用

结构差别还是很大的,应该说SONIX比PIC多几个指令,用PICS开发就意味着这几条指令不会用到。
为了保险,转码后的东西,要小批量验证的,比如50台

建议找SONIX买或者借仿真器

网友C:
哪些型号可以这样做?

"SONIX只有OTP产品开发比较不方便。我想先用有FLASH的单片机,如PIC开发好,再转到SONIX。"

这个方法很多工程师都想到了,不过到底有那些型号可以做的啊,FLASH开发?批量在转到OTP的生产?

有知道的朋友,发点型号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