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最近用山寨MAX3232遇到了些麻烦

楼主(2008-08-24):
一个是升压的稳定性问题,3.3V供电,通讯不稳定,增大电容可以改善。
美信的规格书上标示0.1uF,山寨的片子用1.0uF基本可用,仍有时乱码。

另外一个就TxIn在MCU端floating的时候,TxOut会不断的输出0x00,用示波器看到的是方波,按起始位和波特率来算,就是0x00了。
后来看了规格书,美信的片子在此Input Pin有个5K的下拉电阻,山寨片应该是没有下拉电阻的,于是PCB上增加一个10K下拉,就OK了。

不过话说回来,用山寨片,真长知识啊,逼你去分析电路和程序。

网友A:
max232问题

呵呵,老兄,我和你的相反,我原来用的MAX232ESE,用了1UF的钽电容,一直很好,没出现过任何问题,最近买了几批,估计都是山寨的MAX芯片,全有问题了,上电会发热,哎,晕,分析了好久,后来把电容换成无极性的0.1UF的就OK了,但MAX正规的说明书上写的是1UF的,
哎,老兄们啊,要仿照也做的象一点吗,你们这样国内的工程师多累啊,我服了

网友B:
领教。

下次若有机会碰上,就省事了。

网友C:
山寨万岁!

山寨万岁!

网友D:
MAX232有几种

有接1U的瓷片的,有接10U的电解的.

楼主:
232和3232是有差异的

网友E:
0.1uf-10uf均可

山寨232用0.1uf-10uf均可,我试过。
不知道美信的可不可以

网友F:
价格与性能,是个问题

价格与性能,是个问题

网友G:
电容不一样

具体232电路接的电容是多少片子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有的是0.1UF,有的是1UF,当然也有10UF的。

网友H:
用山寨的东西,还不如直接用标明的是国产的东东还可靠点

网友I:
晕,MAX232还有山寨货

这个太有才

网友J:
楼上有所不知啊

232芯片是假货最多的IC之一。

楼主:
3232又有新现象

一个很简单的控制板,开机就大电流(好几百个mA啊),断开电脑连线启动就好了。

经过测试分析,发现
连着RS232线,倍压电路不启动。
我拔掉电脑的RS232线,启动OK。

网友K:
原来是这样啊

我用的可能也是此类了
吃了亏还不明所以呢,郁闷

网友L:
所以我后来都改成了SP3232,假货太多了!

网友M:
MAX/ATMEL.假货特别多.最好找代理....

网友M:
用SP3232也要3块多钱..用正品的美信MAX3232/也就3块钱.还要好些

网友N:
正品的美信难找啊,20多块钱的工业级也是个假货

网友I: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芯片都能山寨。
不上21IC还真不知道:(

网友O:
SP3232与max3232是同一产品!

SP是给max代工的

网友P(2008-10-10):
哎。。山寨货想说爱你不容易

网友Q:
上次还遇上了JS。。。

先给看两个片,说一个山寨,一个正牌;
我挑了个“正牌”的,说按样来几个,
给果回来一打开包装,
全是山寨的。。。

网友R:
山寨是水货,廉价货的代名词。

并不一定是小作坊作的。

网友S(2009-09-28):
我用sp3232,焊接了三块,两块都出问题,其中一个勉强4800bps能用!

网友T:
坚决不用山寨货.
买料的时候特别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