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2501B开发的玩具飞机

楼主(2008-09-11):
一、SN8P2501B介绍:
1、程式存储器ROM容量 1K*16 位
存储器RAM容量 48 字节
2、内置高速校准16 MHz RC振荡器,在DC 3V-5V误差率为1%-2%.
3、最多11个I/O,1个输入口。
4、两个 8 位计时器,T0和TC0 TC0 高速脉宽调制 / 蜂鸣器输出功能
5、高度抗交流杂讯能力。高度抗静电/抗栓锁效应能力
6、封装形式: DIP14 / SOP14 / 裸片 DIP8 / SOP8 / 裸片
7、与 EMC153 兼容
8、下图是DIP SN8P2501B 8PINS

楼主:
1、直升飞机接收部分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外接的电源部,接220V的交流电,输出12V的直流电。供玩具飞机的电池充电,以便产品可以继续使用。
第二部分是:由SN8P2501B-8PINS控制的玩具飞机的速度控制,电池的充点控制,无线接收,外接电源检测4部分组成。
R2,R3构成电压分压比,如果玩具飞机接外接电源的时候,SN8P2501B的第7脚会检测到一个高电平。有D5跟78L05构成一个外接电源跟电池BAT9V自动切换供电的电路,当有外接DC12V时,78L05的输出又外部DC12V供电。当没有接外接DC12V时候,BAT9V通过D5直接供78L05电。L3,Q1,Q2,D6,D7,R7,R10,R11,R12,C6,C7构成充电控制。P1.2口产生可调占空比的脉宽调制的PWM控制Q1,从而使DC12V通过L3,D6对电池进行充电。
R8,R9是对电池充电进行电压检测,R8=10K R9=3.3K,SN8P2501B I/O输入电压为2.5V为高电平,当SN8P2501B第2脚检测到高电平时,BAT电池充电以为10.07V.当达到这个电压时表示电池充满电。注意SN8P2501B 第2脚检测电压时,第3脚应该输出低电平500MS以上的延时。在充电的时候,充电指示灯闪动,当充满时候,长亮。
因为SN8P2501 P5.4口可输出高速脉宽调制,所以可用PWM对玩具直流马达进行控制,从而控制飞机的速度。
无线接收采用普通的无线接收模块,不带PT2722,直接解码。
六、
发射部分。图3

楼主:
遥控部分采用4节1.5V的干电池。Q1,R1,C1,C2,C3构成一个3.3V的稳压电源输出,供SN8P2501B的电。遥控调节速控制器采用可变电阻,R2,R3,R4,C4构成RC充放电。又每次对C4充电的时间之比,可得到R2的电阻,从而得知要遥控飞机速度的数值。无线发射模块采用普通不带PT2622的无线模块。这样价格便宜。又SN8P2501直接编码后通过无线发射出去。

网友A:
这些东西有没有验证过?

一个马达怎么控制飞机??

网友B:
飞机呢?怎么没看见?

网友C(2010-01-12):
2、内置高速校准16 MHz RC振荡器,在DC 3V-5V误差率为1%-2%.

有这一说法吗?

网友D:
呵呵,没有,最大偏差5%

网友E(2010-10-28):
重点没说出来,缺货严重

网友F:
我们公司做的最多的就是飞机

网友G:
2501可以做飞碟那就不错了

网友H:
松翰做低端的产品不错

网友I:
样品不错,能你量产你就等着哭吧!
松翰的东西只能做低端的山寨小孩玩具,
----玩的觉得新鲜,几天就坏。
----本来就是玩具,小孩的破坏性又强。。。

有一客户被SONIX的业务忽悠去做家电,
结果产品上市没半年时间,返修了80%,都是MCU的问题。
直接导致退出相关产品退出市场。

:'(:'(:'(:'(:'(:'(:'(:'(:'(:'(:'(:'(:'(:'(:'(:'(:'(:'(:'(:'(:'(:'(:'(:'(:'(:'(

网友J(2010-12-03):
松汉的没这么差吧,虽然我是做义隆的,也得说句公道话,但几年前确实有问题。

网友K(2014-04-21):
硬件没搞好吧,真有他说哪么烂松翰就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