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78p156elp的P5.0外接选择按钮程序设计问题

楼主(2008-09-24):
IO, ov, TI, se, ce
如图,P6用于8路LED灯输出,P5.0接到Vss,但是中间外接按钮,此按钮用于切换输出模式,在我的程序中通过读取此按钮的状态切换到CASE2。
我开始把P5.0当普通输入口读,发现没有用。后来尝试用R-OPINION读P5.0的状态(即按钮是否按下),还是不行。程序段如下:
INITIAL:
    MOV     A,@00000000b      ; 定义PORT6为输出脚
           IOW     PORT6
CASE1:
     BS    PORT6, 0
    CALL    DELAY1S
    BC    PORT6, 0
       MOV    A, @00000001b    ;START
    IOW     PORT5             ;设置PORT5.0为输入状态
           MOV     A, @00010000b
          IOW     IOCE    ; R-option功能,同时设置P60为双向IO,禁止WDT
    MOV    A, PORT5
    AND    A, @00000001b
    MOV    REG, A
    MOV    A, @00000000b
    IOW    IOCE
    MOV    A, @00000000b
    IOW    PORT5
    JBS    REG, 0
    JMP    CASE2            ;END
请高手指点。
我看了EM78P156ELP的datasheet,p5.0不可以作为中断源的。
这里我要识别按钮的按下应该用什么方式呢?
谢谢

网友A:
呵,有意思

P5.0常态时为低电平,开关时也为低电平,要能读出来就见鬼了~~

还有我觉得156的ROPTION功能就是个多余,不明白这功能有什么实际做用!!

网友B:
不多余,当有有电阻时运行一段程序,没接电阻运行另一段

拨码用,

你如果有2种拨码,用其他片子,要占用一个口。这个口就不能 再做输出用。

而156就可以代表2中拨码,还能输出。

网友C(2008-12-15):
做个记号。

网友D:
同2楼

无论是否有KEY,IO读回来的都是高啊
不然把KEY加在VD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