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78p468的问题

楼主(2008-09-27):
请教一下em78468的几个问题:
使用P6口的的引脚变化中断是否必须在IDLE模式或者sleep模式下使用?该中断是否必须和wdt配合使用,它具体的触发方式是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另外在IDLE模式下,定时/计数器是否工作?在设置lcd的seg端口时,是应该设置ioc50的低四位为1吧,那还用设置ioc70和ioc80为输出吗?

网友A:
楼上~

貌似468有中文规格书的...
触发一般都是边沿触发,IDLE下,如果TMR的时钟源用的是RTC,则不会停工作。

网友B(2008-11-22):
IO口变化唤醒

468的IO口变化不一定要在idle或sleep模式下才能用,其它情况也可以用。
468的IO口是变化唤醒,不论是Idle还是sleep下,此时的WDT的分频比必需大于2,且disable WDT唤醒。
在Idle模式下,counter1、2还在计数,但在sleep下,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