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EM78468的PWM使用方法

楼主(2008-10-12):
向高手请教一下EM78468的PWM使用方法
以前用过别的单片机PWM功能,设置好寄存器就行了,用EM78468的PWM功能,感觉有点奇怪,设置好高低电平值好,根据规格书,还要开中断,我就认为既然开中断了,高低电平就是在中断里手动设置的.不知是否这样用的,还是和其它单片机的PWM一样只设置寄存器就行了.谢谢!

楼主:
没有高手用过此功能?

网友A:
义隆主页

www.emc.com.tw

网友B(2008-11-23):
义隆主站问题

义隆主站信息发不出去,我发问3次了也没回话,是不是没人管理啊.

网友C:
468的 PWM是为红外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