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holtek最新的C编译器可靠性如何

楼主(2008-10-18):
各位大侠,
最近开发holtek的io单片机,很简单的io控制功能,要用到中断。不知道IDE3000的C编译器能不能胜任啊,有点担心。
用汇编又太麻烦。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用

只是编译效率很低,编译后的代码比较大,如果ROM够用、对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
编译后,可以对照相应的汇编代码比较一下,如果发现有些语句编译出来的代码量比较多,可以相应的更改C代码的表达方式试试。

网友B(2010-02-27):
away硬件很强,没想到软件也不差。

网友C:
凑合着还是可以对付的,就是别搞什么复杂的数学&运算。不过HT的芯片,估计现在也没有这样的场合。

网友C:
发帖子终于敏感了一吧.

网友D:
合泰的片子应用的领域,用其C编译器是能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