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Flash MCU有取代OTP MCU的趋势

楼主(2008-11-15):
Flash多是.18制程,OTP的还以.35制程为主。
在大ProgramSize的时候,比如超过32K,Flash的优势就出来了。

市场很重要,量大才可以把前期开发流片的成本分摊下来,毕竟客户关心的是性价比。
大的wafer更适合flash也是未来降低成本的趋势。

网友A:
目前恐怕时机未到

.18工艺线有不菲的折旧,.35则是过气线,折旧已经完成,这一项也是不小的成本。

网友B:
 你知道内置Flash的MCU,成本比OTP的贵还是便宜?

网友C:
趋势,是有的

楼主:
目前,Flash成本比OTP高10-20个点的样子

随着Flash MCU的量上去,成本能做到比OTP更低

网友C:
不过,flash的mcu要带简单易行的isp才有意义

楼主:
都IAP时代了,ISP在某些OTP芯片都有了

所谓IAP和ISP,是芯片内部的Boot程序在实现。
理论上,只要内部memory是分区操作的,就可以实现IAP和ISP。

楼主:
OTP上.18工艺对制程要求很高

因为OTP制程中有个紫外光擦除阶段,如果用.18制程擦除干净的几率比.35降低很多,要靠特别的工艺保证,提高了成本。
Flash因为是电擦除的,所以不存在紫外光擦除不干净的问题。

.18制程比.35制程成本提高了很多,但.18可以切割出更多的dice晶粒,平摊成本显然.18更有优势。

网友D:
老弟知道很多内幕呀,呵呵。

网友C:
很多小厂的mcu其编程协议不公开

这些厂家自己的编程器价格不菲又难用又难以自制。确实影响推广

不像大厂的,数据手册写的清清楚楚怎么写入程序,实在不行可以diy。

网友E:
OTP和FLASH各有利弊吧.

总的来说,随着FLASH的成本逐渐降低,OTP会逐渐向FLASH转移.
制程方面,一般来说0.18会比035的更有优势,前提是0.18制程序比较稳定,生产良率较高.

网友D:
flash有可能可以做到比OTP占面积小。。。

楼主:
还有个关键的信息

就是国内的.18明后年就要顺产了,不是难产哦

网友F:
ISP和IAP有什么区别?

我使用起来总觉得没什么区别的
我还是喜欢FLASH型的,OTP的做为量产还是不错的选择,仿真器的价格是个问题

网友G:
ISP和IAP有本质的区别

ISP是MCU厂家定制的编程方法,即“在系统编程”,通常用于工厂或者实验室,基本不需要RD写任何程序就能实现。

IAP则是提供一个可以用来改写代码存储区的指令或者寄存器,工程师可以灵活的自行设计对代码存储器的编程方法,即“在应用编程”,在交付最终用户后仍然可以对设备进行代码升级,代码的写入方法与载体可以多种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