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78P156EL的晶振问题

楼主(2008-11-19):
以前一直用RC做振荡源,一直工作的很好,这次做另一个项目用的是3个脚的陶瓷晶振,接法是中间脚接地,两边的两个脚接到EM78P156EL的两个晶振脚上,另外在那两个脚上并了一个10K的电阻。
作了几个实验板都没有问题,但是批量生产的时候,测试时发现有一半的陶瓷晶振无法起振,换个晶振,工作正常?有没有大虾知道情况阿。

相关下载

网友A:
10k 电阻太小了,建议换大到 10M

楼主:
兄弟,能说说理由么,为啥10K小了,要换10M阿,谢谢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换了10M的电阻后,问题都解决掉了。
然后试1M,问题也可以解决掉。
很困惑,到底应该选10M还是1M,有没有什么选的法则。
网上看到很多人都用10M

网友B:
其实这个10M也不用接的吧,我的产品上基本都没接这个电阻

网友C(2009-01-15):
我都是去掉的

接了10M的电阻,反而起振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