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问有没有3个独立 PWM输出的MCU

楼主(2008-12-01):
如题!相做个3色LED的项目,希望能找到一个有8 bit以上精度的3通道PWM输出MCU,而且价格不能太贵,要不然用个小的CPLD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A:
HT的好像有,你去下载个Select Guide找找

网友B:
不可以用IO模拟

网友C:
合泰 就有啊 很多的

楼主:
谢了

多谢各位

网友D:
HT45RM03A是干什么吃的?

网友E:
合泰好还是义隆好?

合泰好还是义隆好?我说的是同样是8脚的和14脚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还有价格

网友F:
多路PWM用我的最实惠

工规,低价格,最简单的PWM操作.

楼主:
LS有好的介绍请和我联系

重要的是要便宜,因为做小产品成本很重要

lsq19720203@yahoo.com.cn

网友G(2009-01-05):
请用STC宏晶的很便宜

楼主:
STC的型号

多谢各位,楼上的请告诉STC的型号,已经找到ATMEL有合用的芯片,但是太贵.不如用一个3通道的PWM发生器1.5园+1园左右的台系MCU就行了.
STC有人反应flash 容易掉程序,请问是否有这个情况

网友H:
1.5元贵了

   1.5元可以买到LED驱动+按键控制+拨码开关+4PWM发生器

楼主:
多谢先

LS的请告知芯片型号,多谢先.主要是PWM的分辨率最起码要有256级.否则用软件模拟就能搞定

楼主:
多谢LS的热心

多谢ls
 ls推荐的是一个键盘扫描和LED显示一体的芯片.有不少价钱更便宜的.但PWM只有8级占空比可调.我需要的3路独立PWM最起码要256级占空比可调.8级占空比的PWM用一个定时器可以调出独立的几路.而且肯定可以比8级占空比的分辨率高不少.用不着外加硬件.
 虽然用不上但还是多谢LS的热心.

网友I:
em78p418n ==3pwm 10 位

网友J(2010-06-01):
用带有硬件PWM调节的单片机最好,STK6037就行,QQ:171785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