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EMC78P468,主副振荡器是什么关系?

楼主(2008-12-13):
有这样的想法:副振荡器采用32768,做RTC,休眠时也工作。激活时用高频主振荡器运行程序,可行否?

网友A:
RTC走时间

网友B:
可以用程序切换 用主频或副频作为程序运行的时钟

就一条指令。BS 。。。

楼主想法可行

网友C:
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谢谢几位指教。

那么这样功耗多大?最低能做到多少?

网友D(2009-01-13):
sleep,47uA

sleep,47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