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ADC0832 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21):
unsigned char readadc(void)
{
    unsigned char dat,i;

    CLK=0;         //芯片复位
    CS=1;
    _nop_();
    CS=0;
    _nop_();

    DI=1;         //启动位
    CLK=1;
    _nop_();
    CLK=0;

    DI=1;         //配置位1
    CLK=1;
    _nop_();
    CLK=0;

    DI=0x1;         //配置位2
    CLK=1;
    _nop_();

    CLK=0;         //空闲位
    _nop_();
    CLK=1;

    for(i=0;i<=8;i++)
{             //读出8字节数据
        dat=dat<<1;
        _nop_();
        CLK=1;                            if(DI)
        {
            dat|=0x01;
        }
        _nop_();
        CLK=0;
    }

    CS=1;        //关闭芯片
    return(dat);          //返回数据
}

编译后没有错误 但就是采集不上来数据  请问原因在哪   如何才能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