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想选家单片机来玩玩

楼主(2009-01-08):
holtek烧写器便宜,但是芯片贵点。
emc芯片便宜,但是烧写器贵。
犹豫啊。。。

楼主:
附加要求

其实我选的目标是:
1. 8位机
2. 产片选择多,要8脚封装的io单片机,10io以上的单片机,也要有lcd接口的单片机
3. 要有C语言支持

楼主:
sonix

不说别的,sonix的1900系列和2900系列要不同的烧录器。。。。这个难以接受

网友A:
芯睿?连EMC都没得比,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EMC虽然便宜,但是写程序切页比较痛苦
HT系列多,函盖广,但是价格不菲
SONIX价格和EMC差不多,但是系列还不是很多,属于新兴品种,1系比较垃圾,建议用2系开始

网友B:
LS, sonix的一系列怎么垃圾?

做电子称的MCU只有SONIX和富晶有啊~~~~~~~~~~~~~~~

楼主:
。。

EMC虽然便宜,但是写程序切页比较痛苦
HT系列多,函盖广,但是价格不菲
SONIX价格和EMC差不多,但是系列还不是很多,属于新兴品种,1系比较垃圾,建议用2系开始
--------------
非常感谢,这才是老成谋国啊。。。

楼主:
。。。

搞来搞去。决定用emc了

网友A:
恭喜

恭喜楼主选上了我所知道的8-bit MCU中用得最痛苦的一个品牌

楼主:
。。。

恭喜楼主选上了我所知道的8-bit MCU中用得最痛苦的一个品牌

---------
耶!不过偷偷的告诉你,我的代码非常非常的简单,估计是用不到换页了。

网友C:
EMC,等着哭吧,

网友D:
EMC不是想象的那么恼火

网友E:
男人哭把哭把不是罪。。。

网友F:
如果只是想玩玩

何必浪费青春去考虑那么多

网友E:
EMC怎么也比4BIT的好弄的多了。。。

网友G:
如果是玩的话还不如用51的

资料多
软件好用
等。。。。。。。

网友H(2009-04-01):
EMC确实很痛苦

莫名其妙的问题一大堆,唉

网友I:
烧录器贵也值得啊

EMC烧录器该有多贵啊
IC批量买的时候
随随便便贵几分钱就贵出1个烧录器的钱了

个人看法:编程不方便 有好多不易发现的问题才是EMC主要缺点

网友J:
EMC的市场那么大,还是有理由的

EMC在低断的市场还是不小的,EMC的也不是那么难用把,习惯就好了.
工程师的任务是想办法解决困难,不是遇到困难就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