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C 5V仿真器怎么仿真工作在3V的目标板

楼主(2009-01-15):
请有经验请点拔下,谢谢!

网友A:
选择目标板供电

仿真器输出用电阻分压
输入可以不用管
3V仿真器会认为这个是高电平的

楼主:
我的是目标板是3V,仿真器是5V而不是3V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所有IO输出串个电阻

所有IO输出串个电阻

网友C:
电平转换确实比较麻烦

1、串电阻,此法最简单
2、电阻分压,此法仅用于5V信号向3V传递
3、三极管+上拉电阻
4、用4245之类的专用芯片也可以,反正只是开发时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