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问78p153 78p156 分别兼容哪个型号pic...

楼主(2009-03-09):
义隆单片机用什么软件开发?

网友A:
12F508 509

16C54
至于开发,用汇编,他们自己的指令,还得仿真器
呵呵,因为全部是OTP的

楼主:
呵呵,写木瓜哥啦... otp,,,MY DOG 这么麻烦,,

先用pic代替,调试完再转烧emp, 能不?

网友A:
有风险,最好别这样干

网友B:
新产品的开发切莫用转码的方式

否则,后期的拖拉成本能把你整趴下

楼主:
呵呵,谢谢ls了,我先去看看义隆的ide了...

网友C:
义隆的ide,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