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光点编码器的信号单片机怎么接收?

楼主(2009-03-11):
   我按照光点编码器的给定接法将其接好,但测出的电压却是正负2.4V的,不知道问什么。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负电压的。而且接到单片机的T0口也没反应,单片机不接收。这个信号是不是需要经过处理啊,如果是的话该怎么处理单片机才回接收?
     请高手指点一下,搞了很长时间都没解决,真是郁闷!

网友A:
贴电路图?

哪来的负电压?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负电压

这也是我一直奇怪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负电压

网友B(2009-04-13):
你该不会是没有整形吧

直接接不好,用整形把它变成0-5或者0-3.3波形

网友C(2009-11-15):
弄差分接收看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