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敬请汇编达人,帮我把这段C程序翻译成汇编,指令够精简

楼主(2009-03-30):
由于汇编不熟,敬请汇编达人帮忙,翻译成汇编目的是减少指令运行时间
这个程序应用在8位单片机上
CCAP3H和CCAP3L是个8位的寄存器
RecCounter ,RecCounterPre ,DataInterval 是16位的unsigned int
RecCounter = CCAP3H;
RecCounter = (RecCounter<<8)+CCAP3L;
DataInterval = RecCounter - RecCounterPre;
RecCounterPre = RecCounter;

谢谢!

网友A:
最基本的东西,你都没有说

你用的啥芯片啊?各家的片子指令集都不一样

另外,C语言编译出来的代码,未必就比汇编的效率低。
对很多新手来说,甚至C语言写的比汇编更有效,因为C可以优化。

网友B:
没什么意义

就这么简单的指令C和汇编没什么差别

网友C(2009-06-26):
用Keil-C可以输出汇编

在option中listing里钩上assembly code,编译后就有汇编文件输出

网友D(2010-05-19):
如果是51的
你提供hex文件我帮你反

网友E(2010-08-10):
mov a,CCAP3H
        mov RecCounter,a
        mov r0,#08h
ssa: rl a
       djnz r0,ssa
       add a,CCAP3L
       mov RecCounter,a
........
没时间了,你自己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