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onix的指令集真失败!

楼主(2009-04-14):
最近想用sonix,16为指令宽度,以为效率很高,看了看指令集,觉得设计得很失败呀,连一条最常用的INC指令都没有!

网友A:
呵呵

SONIX确实没有单独的INC指令,他是把INC和判断用一条指令去了,所以应用的时候一般都
incms m
nop

另外SONIX没有单独的SLEEP指令倒是有点郁闷

网友B:
Sonix的复合INC指令也不错嘛

另外,几乎所有8bit的RISC单片机都是程序总线16bit或者准双字节的(例如13/14/15bit)

----------------------------------
修改原因,以前叙述不严谨

楼主:
回2楼

这是纯技术讨论贴,杜绝广告!
松翰的产品应用广泛与否与它的指令好不好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便宜,即使再难用也有人用。
我就是冲着它便宜才考虑的,要冲好用,我绝对不会选它,EMC都比它方便!

少一条常用的指令,效率就低了,这是松翰设计的一个败笔!
并不是说少一条指令就用不了,再少几条还是可以用,好不好用而已!

网友A:
EMC比SONIX好用??

不是吧,你是不是没用过EMC切页啊?
而且EMC的开发系统也没SONIX的好用,我现在用EMC的468,调试的时候有事没事就经常莫名其妙的乱跳乱停的

网友C:
LZ没有用过就定论,BS~~~~~~~~~~~~~~

网友D:
呵.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都用过,很多种台系的,SONIX还是最好的,

仿真,烧录,稳定性.都可以,不会说经常出现怪异的问题.

楼主:
用习惯了PIC的

长期使用PIC系列,并不觉得切页是个问题。
以前为PIC写的源代码资源,基本上可以原封不动地移进EMC,所以我还是比较满意EMC的架构。

网友E:
SONIX很好

SONIX的IC算是很好的了,一个工具支持的芯片很多,而且型号很全,指令我看起来很好,虽然比51差点,可是个人觉得效率很高了,而且ROM是16位的,这点个人用起来很方便,查表很好。

网友F:
精简指令集MCU的具体指令结构是一个平衡的选择过程

  一是必须有合适的取舍,没办法支持所有想要的指令;另外比较好的指令集一般都有专利保护,具体到某个mcu总有些不如意的地方;前些时海尔不就闹腾了一阵子。51系的累加器瓶颈、8位/8位除指令问题几十年了,大家不也老老实实用着。
  不爽是肯定的,做这行的还是多点适应吧。就比如LZ的遗憾,就必须使用单纯的INC指令?再比如不少MCU没有除法,但应用算法中有除法,不知道修改算法变成乘法?

网友G:
单片机

EMC的468如果使用旧的调试软件,是比较难用,但是用最新的调试软件,就没有问题,比较喜欢EMC的指令和调试软件,总体而言,台系的单片机都还可以,比国外的要好。

网友H(2009-12-19):
已经有Chip支持INC指令了

网友I:
我现在只使用松翰的芯片也用得不算太少。我有发言权。确定没有INC和DEC这个指令有时候很不爽。不小心会出大错。这个指令相信也能做出来。但不知道为什么松翰不做。
还有一个松翰的AD比较一般。2年前我用STC的AD测电压比较准(**中是这样)现在用松翰的就是误差大。不是基准什么的问题。是AD本身的问题。做一个0-30.0的误差有0.3V的误差真不敢用。**中的STC虽然是10位AD好像没这么大的误差
.

网友C:
LS用什么AD芯片,有这么大误差,我用怎么没有啊,还有不是说了有INCMS,DECMS一样用的吗?

网友I:
松翰2系列都差不多。虽然说是12位AD,但线性好的只有8位最多了。你可以做一个测量0-5V的电压来试上看。

用他的仿真器是测得非常好的。烧到芯片就不行了。电压越低误差越大。

我也用他用过一个测正负2000mV的电压。负压的误差比正压的大。因为我是用运放做了电平转换的。这可能说明他测到电压1V以下的误差很大。

网友J:
松翰单片价钱便宜,性能上基本上能用,和PIC那些欧美是根本无法相比.这是我用后的感觉.

网友K(2010-03-31):
松翰单片机,设计产品,在考虑性价比时,值得考虑。

网友L:
广告贴.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