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转篇**

楼主(2009-04-20):
电容性触摸感应面板的优势
相当于传统的机械按键和其它触摸感应按键,优势明显
外观更“炫”、更“酷”
面板无须开孔、外观结构完整
按键形状、位置、色彩设计灵活
结合丰富多彩的背光设计,为产品增彩
传感器结构简单、成本低,无需特殊元件
使用简单的PCB图形实现按键,优于其它触摸感应方案
抗磨损、使用寿命长、售后服务成本低
防水、防油、清洁方便-尤其适合厨房电器
使用方式的进步:点触、滑动、多点触 (手势控制)
产品形象提升显著,投入/产出比高

启攀容性产品特性 CP2532/CP2528
8/12路电容性触摸检测
按键响应快: 15~20 ms
高分辨率、宽动态范围
支持软件/硬件配置方式
自动漂移补偿技术
相邻感应按键抑制功能(ASS)
串行接口: Slave SPI/I2C可选
多种数字输出模式
状态直接输出/编码输出
扩展GPIO(12mA驱动电流)
直接驱动/Open-drain驱动
支持蜂鸣器输出:1kHz、2kHz、多音输出
背光显示:“一触即红”
内置滑动检测模块
内置LDO、振荡器
2.5~5.5V供电,低功耗设计
封装:LQFP44、LQFP48、QFN40

启攀微电子有限公司
www.chiphomer.com
021-64058488-249 杨先生

网友A:
不错啊,给个参考价

网友B:
最近很流行这个

 松翰也出了一款:好像是SN8P2500.价格不错.值得一用,就等老板买开发工具了.

网友A:
确实用在产品中很方便,市场蛮大的

各家公司都在出容性触摸IC

楼主:
性价比较高,无需专利费

具体价格请咨询我们的代理商,也可发email给我wenbo.yang@chiphomer.com

楼主:
启攀容性触摸按键编程SDK包

请看图示,SDK包配置

楼主:
有任何问题都可电话,email联系我

如题,欢迎大家与我联系!

楼主:
欢迎有实际使用过的工程师分享经验啊

如果有谁实际用过容性ic设计过产品,可以写点东西分享一下哦

网友C:
很热门

电容式触摸IC,上次去看集成电路展,看到好多厂家都有这个。

不过问到比较关键的技术的时候,就没了。。。

网友D(2009-05-25):
刚好找这方面的东东 看下先

    方便的话留下广州/深圳的代理电话,必要时咨询咨询,呵呵

网友E:
可以看看这个

www.wincomtech.com

网友D:
LS推荐的这个网站比较专业 保存了 呵呵

楼主:
深圳办事处的联系方式可上网站查询

www.chiphomer.com

楼主:
转发:电容式触摸屏的蓝海与红海

**系转发:来自http://bbs.51touch.com/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7104523666.rar

网友F(2009-06-25):
刚刚用了BS808B

刚刚一个案子使用的是合泰的BS808B触摸IC,灵敏度、抗干扰都还不错

网友E:
转篇**

触摸感应面板稳定性的测试方法
关键词: 触摸感应,误动作、可靠性测试。
(一)引言
触摸感应的操作面板因为其坚固、耐磨损、可以绝缘、隔尘、隔水,而且外观美观新颖
而迅速在很多领域被应用,成为近年的热门技术。但很多采用了触摸感应面板的产品都遇到
了诸如生产调试困难,触摸感应面板工作不稳定,在潮湿,强干扰环境下容易误动,造成客
户退货的难题。
(二)问题
生产调试困难,无法上批量生产。触摸感应面板工作不稳定。在潮湿,强干扰环境下容
易误动,造成客户退货。产品长期工作稳定性差,生产线调试好的产品,经过运输或长期工
作以后灵敏度变化或经常误动而增加了很大的售后成本。
这些原因造成了很多厂家既希望采用这一新技术,又对采用了这个技术的产品是否能稳
定工作心存疑虑。因为触摸感应面板简单的试用往往无法发现有什么不妥。经常要等到发货
后顾客使用一段时间才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这时不可避免的会给厂家带来成本和声誉上
的损失。
顾客遇到触摸感应面板的突出问题就是灵敏度和可靠性(无误动)各种环境下很难保持
稳定,尤其是长期工作的情况。
(三)问题分析
触摸感应面板目前主流的技术是采用电容感应技术来实现。因为手指在感应盘上带来的
电容变化极小,而且随着隔离的绝缘面板厚度增加,电容的大小会成指数降低。大概隔5mm
的钢化玻璃后,人的手指触摸只能带来不到0.5PF的电容变化。对于这样微小的测量量,湿
度、温度的变化、电磁干扰、电源干扰等都会极大的影响测量电路的测量结果。如果没有特
殊、专业的处理办法很难保证触摸感应面板的工作稳定尤其是各种恶劣环境下的长期稳定
性。
现在提供触摸感应芯片和方案的公司较多,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技术水平高的公司可
以解决触摸感应面板设计的难点问题。有些公司提供的芯片和方案宣传作的很好,东西也较
便宜,但产品却只能保证“能动”。如果没有经过仔细的验证很难保证顾客在各种使用环境
下不会出问题。
我们完成了一个带触摸感应面板的产品设计后,必须自己用贴近顾客使用环境且相对严
格的测试方法进行反复、长时间测试来确保产品的可靠性。
(四)测试方法
电子产品尤其是家电类的产品出厂往往需要通过EMC,FCC,EFT 等测试。这些测试
需要专业的设备,而且通过了这些测试的产品往往也不能保证在实际的应用环境下就可靠。
我们总结出了一些可以模拟实际使用环境下验证触摸感应面板性能的办法,在研发和小
批量试产的条件下就能对触摸感应面板的性能做到心中有数。希望能与大家共同分享。
(五)测试前的准备
固定和密封好的待测试触摸感应面板。
蒸汽熨斗或电水壶一个
喷水壶一个
冷柜或电冰箱一台
电烘箱或电吹风一台
40W 老式电抗型镇流器启辉器日光灯一套
GSM手机(NOKIA,或SONY ERICSON)一台
无线对讲机一台
100W 以上,使用可控硅移相触发调光的白炽灯调光灯一台
17 英寸以上CRT电视或显示器一台
400W 电钻一把
(六)测试项目
1) 潮湿环境测试
测试方法是:将待测的触摸感应面板用水蒸气蒸喷到面板上,使面板结满露水。观察有没有
误动和反应迟钝的现象。
2) 溅水和水淹试验
测试方法是:用喷壶近距离对感应面板尽量快的喷水,直到面板上形成“水洼”。尤其
要注意将几个不同的感应盘淹到一个“水洼”里。观察有没有误动和反应迟钝的现象以及按
键“指东打西”的问题。也可以用杯子倒水让水在感应面板上流成“瀑布”。但不要直接让
“水柱”冲感应盘。因为水柱此时就相当于人的手指,手指接触到感应盘正对的绝缘面板当
然会动作。但溅水和漫水绝对不能动作。
这项测试对厨房电器和卫浴电器以及门禁对讲系统非常重要。厨房经常会有溅汤和漫汤
的情况。卫生间的喷头也会喷水到电器的面板上。门禁对讲系统会有雨水被风吹淋到面板上。
我们测试的绝大部分感应面板都通过不了这项测试。喷水时会误动。不同的感应盘淹到
一个“水洼”里后有时出现按A 键同一个“水洼”里的B 键却会动作。另外有些感应面板
反应迟钝无法操作。
这个问题应该是触摸感应设计的一个重要难点。
3) 温度测试
这项测试大家比较熟悉。用烘箱或电吹风加热,用冰箱或冰柜制冷进行常规高低温测试
就可以了。建议进行-20 度~80 度的高低温测试,如果要求严格的话建议进行-40度~85
度的高低温测试
4) 电源干扰测试
电器设备长期工作会被电网上的噪声干扰,尤其是打雷和附近有较大的电器设备启、停
时更是有强烈的干扰。
测试工具:使用40W 以上使用老式“跳泡”和电抗器起辉的荧光灯。
目前的电子镇流器和节能灯因为无法在电网上形成强烈的600~800V的高压脉冲群,无
法模拟干扰源所以不能采用。
测试方法:
将使用老式电抗器起辉的荧光灯荧光灯和感应面板的电源插到同一个电源插座上,反复
开关荧光灯让“跳泡”不断的“跳”,同时观察触摸感应面板的反应。
很多触摸感应面板会在这种测试条件下误动。
5) 电磁干扰测试
测试方案一:
测试工具:GSM手机(爱利信的手机信号较强,辐射大。适合做测试工具)CDMA手机辐
射小,不合用。
测试原理:手机是目前最常见的射频干扰源。
测试方法:将手机取消震动后放在触摸感应面板的绝缘面板上后对触摸感应面板上电,反复
拨打该手机号码观察触摸感应面板的反应。
这也是触摸感应设计难以通过的一个难点测试。
测试方案二:无线对讲机
测试原理:无线对讲机,是比较严重的射频干扰源之一。它的辐射功率是GSM手机的5 倍
以上。一般地电子设备即使用普通的机械按键也会被其干扰。它更适合用来评估极限强干扰
下系统的稳定度
测试方法:将无线对讲机靠近触摸感应面板20cm左右进行呼叫和对讲操作。观察面板上的
按键有无动作,或面板是否“死机”。
测试方案三:
测试工具:100W 以上,使用可控硅移相触发调光的白炽灯调光灯。
测试原理:可控硅移相触发时会在220V电源的正弦波上产生陡峭的边沿,灯的电源线会向
外发射高次谐波。
测试方法:
将灯的电源线放在电容式触摸感应面板的绝缘面板上,然后对触摸感应面板上电。打开
调光灯,随意调整光强。观察电容式触摸感应面板的反应。(注意:要先将电源线放好后再
开触摸感应面板电源,否则触摸感应面板会对接近的金属线做出反应,对电容式触摸感应面
板来说金属导线的接近也会被看成手指的触摸)
测试方案四:
测试工具:17 吋以上的CRT显示器或CRT电视。
测试原理:CRT显示器的高压偏转线圈本身就会有很强的电磁辐射。尤其是显示器消磁时,
辐射更强。
测试方法:电容式触摸感应面板的绝缘面板贴在显示器屏幕上后对触摸感应面板上电,对显
示器消磁观察触摸感应面板的反应。
随意将触摸感应面板在显示器周围移动观察触摸感应面板的反应。
(注意:显示器消磁时要确保电容式触摸感应面板的绝缘面板和显示器屏幕的距离稳
定后再开触摸感应面板电源,否则触摸感应面板会对突然接近的显示器屏幕做出反应,对电
容式触摸感应面板来说显示器屏幕的接近也会被看成手指的触摸)
测试方案五
测试工具:400W 以上的交流手持电钻。
测试原理:交流手持电钻工作时电刷产生的电火花对电子设备有严重的电磁干扰。
测试方法:将电钻停在触摸感应面板的绝缘面板上方,反复开关电钻观察触摸感应面板的反
应。
6) 长期连续工作测试
触摸感应面板能否够长期稳定工作是产品能够在各种不同地区行销而不招致麻烦的最基本
的要求,因此做好样机后,必须对样机做长期24-120小时不断电工作的测试,时间越长越
好。这样可以及时发现设计中的问题。并尽早解决。
(七)结语和推荐:
以上所列测试方法的工具和设备都比较好找。而且基本上可以模拟出一般电子设备真正
的使用环境。重要的是反复、长时间的测试才能尽可能的发现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参考,设
计出稳定可靠的触摸感应界面产品。
特别注意,如果触摸感应芯片或方案本身存在着原理、电路、算法的缺陷,产品设计者
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补救的,因此在选型初期,就必须对供应上提供的DEMO 板,样品等做
充分的评估。
目前我们测试过的产品中万代科技(www.wincomtech.com).提供的DEMO 板可以通过
全部的测试。

网友G:
合泰BS80XB的触控IC性能还不错

合泰最近的BS801B、802B/804B/806B/808B等性价比很不错,功耗也很低。抗干扰方面等都不错哦。

网友H:
给个资料

han_ice@163.com

网友E:
测过BS808

BS808 FEI打到2000V 不是按键死掉就是功能不正常.

网友F:
BS808B

我也正在打BS808B的安规测试,ESD 7kV~8kV的样子,EFT达到2KV还工作正常,在高就有些不灵敏了,impulse 也是达到2KV的样子。layout上有不妥之处,在调整看看。

网友I(2009-08-01):
HOLTEK的BS80XB的特性如下,发出来给大家共享!
BS80XB(BS801B/BS802B/BS804B/BS806B/BS808B)
工作电压广:2.2V~5.5V
超低待机电流(1.5μA:单键待机/3V工作电压)
自动校准功能—固定时间没有按键动作将会进行自动校准( Normal:3秒;Standby :12秒)
电源电压抑制特性佳(PSRR)
开漏极NMOS输出(可选择Level -Hold或 Toggle输出)
输出方式可选择: pins或 SCD
Single-Key或Any-Key唤醒(由OKW选择)
可由 pins或 SCD选择选择唤醒模式
最大持续输出时间:48秒(防死锁情况)
工作温度 : - 40C ~ + 85C
电源功耗 (低功耗模式)
1 Key - 1.5uA@3V
2 Key - 2.0uA@3V
4 Key –
1.5uA @單鍵喚醒, 3V
3.0uA @ 任一鍵喚醒, 3V
6 Key –
1.5uA @單鍵喚醒, 3V
3.0uA @ 任一鍵喚醒, 3V
8 Key – 1.5uA/5.0uA@ 3V
1.5uA @單鍵喚醒, 3V
3.0uA @ 任一鍵喚醒, 3V
单线串行接口: BS804B/BS808B
整体灵敏度/稳定度良好
串行或并列输出功能
单键待机功能
高可靠性电容式触摸按键,可取代机械按键
环境、温度及电压变动自我调适功能

有需要详细资料的可以联系我:306195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