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搜一下,记得过去《单片机文集》不记得哪一集中有**。

楼主(2009-05-21):
由于成本问题请教如何用普通I/O口用段码驱动LCD问题:
1/2偏压

网友A:
电阻分压

可以用电阻分压以得到,偏压.这种口必须是双向口,可设置成:高,低,输入.
以得到3种电压.想得到更多的偏压,则必须用IO组合输出的方式,需要更
多的口.

网友B(2009-06-22):
我做成了4*10 有机会交流。

网友C:
搜一下,记得过去《单片机文集》不记得哪一集中有**。

网友D:
做过

记得MCU的I/O口要求要有三态才行.

网友E:
o

2楼和5楼正解,需要双向io口,这样可以很方便的实现1/2bias 1/3bias 的驱动。 lz如果需要的话,我这有点资料。

网友F(2009-08-01):
HT新出的MCU有很多类似的范例,可以找HT网站搜索下

网友G:
这个我是老手,呵呵。
关键是要保持直流分量尽量接近0,否则LCD命短。
软硬件设置都要注意。

网友D:
LS正解,COM口的分压电阻要用1%的。1/2bias的较好做每个com口上加两个分压电阻然后用软件配合就可以了。软件要保证负偏压和正偏压的时间一致。搞1/3 bias加的电阻就多了 如果1/3 bias不如用驱动芯片好了,器件少了加工费可以省点,另外板的面积可以减小,可靠性也可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