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找一款芯片 欢迎卖芯片的朋友捧场

楼主(2009-05-25):
    要求:
  (1)IO >= 4;
  (2)Flash:2K;
  (3)带64Byte以上的内部eeprom
  (4)带内部时钟精度误差要求<3%;
  (5)不超过8脚的封装。
  (6)K级价格<3.8

网友A:
SONIX有超过8脚的OTP芯片符合要求

楼主:
多谢楼上 暂时先考虑flash型的 最好能ISP/ICP 呵呵

网友A:
那你随便找一个FLASH芯片,都可以存数据,当EEPROM用就可以

网友B:
STM8S103可以做到什么价格?

楼主:
6L

    1、我提到的价格要求是否满足?
    2、能提供ISP/ICP工具的使用说明和价格吗?可在本贴留言或发到mingyang0203 # 126.com,谢谢

网友C:
C61F21能满足要求,SOIC-8封装

应该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6L、8L 以PIC16F630的datasheet来看 基本满足

     如果是“兼容”的情况下,请介绍下下载工具或烧写器、以及可能需要的pic目标文件格式转chipcon目标文件格式的软件工具。

网友C:
有专用的编程器,

直接读取HEX后在编程器中完成相关功能,编程器提供引线可以做ISP使用。
由专业编程器公司O的,价格应该是很便宜的,具体可以和销售联系。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貌似有点复杂,既要避开知识产权又要直接面对客户,也够难为chipon的,呵呵
    昨天PIC高手老叶也推荐了几款PIC的,也比较适合,我再对比看看。

网友B:
遍地都是“PIC单片机推广中心”

网友D:
那个SB我都删了无数次了

脑子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