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问VISTA下STC的ISP怎么不能安装?谢谢!

楼主(2009-05-30):
(无正文)

网友A:
请问VISTA下STC的ISP怎么不能安装?谢谢!

请问你是用烧录器还用232口--232芯片烧录.如用232口- 232芯片不需安装

网友B:
装一个windows XP吧……

网友C:
还是00的建议简洁又实用

网友D(2009-07-03):
我就爱用绿色软件,呵呵

建议LZ还是下个绿色版的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