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义隆烧写器的管脚标号?谁知道?

楼主(2009-06-03):
简单说,现在需要烧写TQFP的片子,买了个转接座,打算自己连几根线到烧写器的40pin插座上,可是没看义隆网站上的资料以下的这些标号到底哪个对应40pin插座上哪个?

Program Pin Name IC Pin Name
Pin #31
Pin #30
Pin #28
Pin #8
Pin #10
Pin #34
Pin #29
Pin #32

网友A:
义隆现在的片子多数是8pin烧录的

但是各个芯片对应的管脚是不同的,需要自己去看手册

8PIN烧录脚如下:
VPP
ACLK
ATAIN
DINCK
/PGMB
/OEB
VDD
VSS

网友B:
烧写定义:将烧写座看成一个40脚的芯片,第一脚就是锁紧柄

楼主:
搞定了
服了义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