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 IO 口的问题

楼主(2009-07-02):
stc单片机IO口如果设置成开漏模式,
那么外接的上拉电阻的电压最高可以到多少伏?12V行不?

网友A:
到不了12V

估计只能到VCC

网友B:
开漏模式,接大点的上拉电阻

可以接12V,保证不烧口的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A:
做输入可以,做输出就不行了

接再大的电阻高电平输出电压都会钳位到比VCC稍大点而已,永远到不了12V(除非IO坏了就可以到12V了)。

网友C:
你拉得再高也没用

一个钳位二极管就把你所有的电压降在上拉电阻上了,最后还是只有5V

网友D:
不行

最多是5V,是被钳位在5V了

网友E(2009-09-24):
NND,STC的单片机的所有IO口都有一个钳位二极管到CPU的VCC的,在OC开路状态下,IO外面连接的不能超过VCC电压,这与通用51的P0口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们的DATASHEET都没有写,让我报废了一批的主板都没有地方哭去!

网友C:
IO口电压不得超过VDD是常识,90%的IO都是如此的,呵呵呵

网友E:
只因为知道一般的IO口不能超过VDD电压,所以才使用OC开路IO方式的进行电压提升

网友F:
只能考虑加7407、ULN2003等

一般的MCU、可编程芯片都没有真正的开漏输出的,为了保护IC,IC口都对地对电源脚并接有保护钳位二极管

网友C:
7407也不行,7406是可以的,而且必须是TTL的才可以,CMOS的也有钳位。
但74LS06的静态耗电太猛了,以10mA为单位。

网友A:
7407,7406都是可以的

网友A:
加个三极管想拉到多少V都行

网友G:
IO不能超过VDD是常识,也是尝试,看你要超过多少啰,不过IC容易坏
STC的IO在51MCU上来说 算强的了,他要是过不了,建议你改一下外围电路
要是有IC能过,也存在隐患的

网友H:
7楼,你都没有完整测试,就生产一批主板,报废是难免的。交学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