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N8 C Studio V137 问题.

楼主(2009-07-13):
我发现用SN8 C Studio V137写汇编程序,
偶尔会有一条汇编语句不被编译,也不报错,也就是被它"优化"掉了,
而执行结果会是错的.
用SN8 C Studio V135就正常.

网友A:
用C编译器写汇编程序???/

楼主:
是啊.

1K的ROM只好用汇编,何况它的C也要够好才行啊.
无论如何汇编是不被优化掉的,而且它也不提示,
加断点时才发现断点加不上,一看编译结果,那条语句被"优化"掉了!

网友A:
sonix有专门的汇编编译器啊

楼主:
sonix专门的汇编编译器不好用,

且SN8 C Studio V135就没有"优化"问题,
关键SN8 C Studio V137的错误"优化"后可能隐藏着更多问题,
C的编译也要经过汇编编译器处理的.

网友A:
呵呵,是你个人喜好而已,

直接写汇编程序不成在什么优化,估计还得找程序看看。

楼主:
sonix专门的汇编编译器头文件的处理能力太差了,

SN8 C Studio V137错误优化的问题是肯定有的,
与程序无关.N条汇编语句只剩N-1条.
我只是好意提醒在用SN8 C Studio V137的人,
因为我的汇编程序不大,被它干掉1条后我还能找出它,
如果是用C写的,汇编错误干掉1条编译后的汇编程序几乎是不可能找出来的,
而C写的程序也一定要经过:
编译->汇编->连接->可执行代码.

楼主:
还发现一个问题:

SN8 C Studio V137:
MOV   A, #(-10000)$L -> MOV A, #f0h
MOV   A, #(-10000)$M -> MOV A, #d9h
MOV   A, #(-10000)$H -> MOV A, #ffh

SN8 C Studio V135:
MOV   A, #(-10000)$L -> MOV A, #f0h
MOV   A, #(-10000)$M -> MOV A, #d8h
MOV   A, #(-10000)$H -> MOV A, #ffh
而且也是SN8 C Studio V135正确.

网友A:
哎,我用了很多都没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你的问题所在

立即数送A的时候最高位大于A时候前面应该加0,比如
mov  a,#0f0h 才是正确的,头文件包含也很简单,直接INCLUDE 就可以了

楼主:
我看楼上似乎都不需要头文件了,

这里的-10000在头文件里会用另一个符号代替,否则$L.$M,十进制有何用?
实在浪费我的表情,就算我是一点都不懂的门外汉都该看出:编译结果的不一致就是个问题。

网友A:
呵呵,自己喜欢怎么用都无所谓,你觉得有问题可以找sonix

你可以提供你的完整证据给他们,若是需要联系方式可以找我.

网友A:
这些常数都可以自己写,何必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B:
一句话,SONIX C很垃圾~~~~~

网友A:
呵呵,sonix的C编译器是 不怎么好,所以大家都用汇编的多

网友C:
o

那你写汇编 怎么不用 m2asm 呢?

楼主:
sonix的汇编太差了,

我习惯于让汇编完成一些基本计算,这样修改参数会简洁方便点.
比如-10000,计算器一敲我也知道它是0xFFD8F0,
也许调试时我又要改成-20000呢,
那修改代码的地方就太多了.
sonix C中的汇编功能比m2asm枪些,
比其它MCU的汇编又差太多了.

网友A:
晕,说半天是LZ不知道怎么在sonix汇编中用常数定义啊

楼主:
晕倒!

定义常数是基本的基本,这个不会我还用汇编干嘛?
它会乘除法计算吗?
它会条件汇编?

网友A:
哎,算了,最后回一贴不说了

1.谁说修改常数要修该很多地方,修改一处即可全部修改,和C中宏定义一样。

16楼: sonix的汇编太差了,

我习惯于让汇编完成一些基本计算,这样修改参数会简洁方便点.
比如-10000,计算器一敲我也知道它是0xFFD8F0,
也许调试时我又要改成-20000呢,
那修改代码的地方就太多了.
sonix C中的汇编功能比m2asm枪些,
比其它MCU的汇编又差太多了.

1.任何没有乘除法指令的MCU当然得自己写乘除法程序。
2.sonix有条件汇编,也是IF ELSE宏,去看sonix宏相关的东西

网友D:
最近在用SONIX的,只会用C

我不想看汇编了.只会用C,刚刚看了一下是135版本的.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不过感觉不爽.用的是最便宜的14脚芯片才12个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P0,P1,P2,P5这么多口.转得头晕

网友A:
呵呵,用的sn8p2501b吗?

网友E(2012-11-19):
挖个坟,3年前的老贴

网友F:
1# t.jm 确实,我也有同感,怕了松翰,一直升级,害我报废了不少芯片呢

网友G(2021-06-03):
SN8 C Studio V137这个软件的版本可以分享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