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78P468控制继电器出问题

楼主(2009-07-17):
碰到三个问题:
1、IO口控制继电器,后面是交流接触器,连续通断几次后,IO口始终输出低电平,其他功能都是正常的?

2、用后备电池给单片机供电,停电后,将所有IO口设为输入方向,减小功耗,来电后重新设置为相应的输入或输出,结果来电后显示全乱掉了,恢复不了。

3、led显示和按键共用管脚,就需要经常切换输入,输出方向,一段时间后,显示就乱掉,后来把按键扫描那部分注释掉,也就是说不要经常切换输入输出,程序就正常了。

急,请大虾指点!

网友A:
IO口直接控制继电器?

网友B:
楼主确定你的程序没有问题?

楼主:
回答楼上的老大

回2楼:
IO口接2K电阻,然后是NPN的三极管(8050还是8550老是记不住,呵呵),继电器后面还有RC吸收电路

回3楼:
如果不用交流接触器不停地通断通断,程序完全运行正常,用户使用已经有半年了

还想问一下各位老大,IO口的上拉,下拉,到底在什么时候用?

楼主:
顶起来,希望能吸引大侠的眼球

网友C:
这个有无

要不停的刷输出设定,不知有无

要不停的刷输出,不知有无

网友D(2009-08-21):
指定是程序处理不好的呀!

网友E:
我刚刚开发了一个项目,也涉及到减少功耗问题,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如果不是电源不稳定的话,应该是程序还有问题。

网友F:
IO口直接控制继电器,楼上你ZTM  NB

网友G:
继电器有很多种啊,数字式和很小功率也是可以用IO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