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内部EEPROM存储问题

楼主(2009-07-21):
正在用STC12C5A32S2做个项目,用内部EEPROM存储数据,我严格按照官方例程编写读,擦除,写程序,开机后读出数为零,关机前的数没有保存,到底错在哪里,请各位帮忙,多谢!急!急!急!

网友A(2009-08-29):
应该没问题的,我正在用这种单片机

网友B:
它有EEPROM吗?

网友C:
写一组字串测试一下,先查看有没有正确写入,再断电测试,不让就是换MEGAWIN看看咯

网友D:
它有EEPROM吗?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准确的说法是 “内部非易失性存储器”

网友E(2009-11-11):
我们一直在用内部EE
没问题啊!

网友F(2009-12-12):
没有问题的

网友G:
没问题的,我用个这个片子

网友H(2010-01-14):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用的5a60s2,你们在擦除读写eeprom的时候还用加延时么?关闭继电器后直接读写eeprom会出错。不知道你们遇到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I:
扫盲啦,EEPROM的概念与flash有本质区别,EEPROM在修改数据的时候不需要擦除操作,直接对字节进行写操作,而flash特点是只能把原来的1编程成0,这样的话如果你修改原来的数据而且你要把原来的数据位从0变成1,那么你就要先进行擦除操作

网友I:
而且flash擦除操作是一个扇区一个扇区的擦,这就需要你自己保存数据,而EEPROM则没有这种限制,个人觉得姚工这样宣传有点…

网友J(2010-03-21):
STC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这是我个人看法,增加个擦除操作又不是叫你自己去做,只是增加个指令而已,总比你外面再接个AT24C02强多了吧!!

网友K:
外接24C02比用内部的还舒服些,数据多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L:
貌似是先读出,擦除扇区,再写入。修改只能按扇区修改。

网友M:
EEPROM去要擦除再写吗?EEPROM的数据不是直接覆盖上去的吗??

网友N:
注意写操作的延时--演示程序的晶振频率是多少?你的系统是多少?相应调整延时时间。
另外,关机的时间是否足够完成写操作?

网友O(2010-05-07):
我用的没问题.

网友P:
有eeprom的,是Flash eeprom,呵呵。

网友Q:
扫盲啦,EEPROM的概念与flash有本质区别,EEPROM在修改数据的时候不需要擦除操作,直接对字节进行写操作,而flash特点是只能把原来的1编程成0,这样的话如果你修改原来的数据而且你要把原来的数据位从0变成1,那么你 ...
引用 网友I:
其实有人知道是这个区别,只是人云亦云而已!

网友I:
....这个应该不能随便叫

网友R:
LS, 这是天国NB的山寨叫法。

网友S(2010-09-06):
回复 楼主:
能不能把你刚写的那个给我发一下吧谢谢了啊

网友D:
EE其实也包括Flash,所以才有了这个说法
建议,看Memory的Cycel数,来做使用的决定

一般来说,
数据EEPROM是100万次
数据Flash是10万次
程序Flash是1万次

网友T:
EE其实也包括Flash,所以才有了这个说法
建议,看Memory的Cycel数,来做使用的决定

一般来说,
数据EEPROM是100万次
数据Flash是10万次
程序Flash是1万次
引用 网友D:

其实在一个片子里,数据Flash和程序Flash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次数会不同?
好像MEGAWIN 的516是有工具可以自由划分数据Flash和程序Flash的分配容量的。

网友D:
STC和MegaWin的片上Flash都是程序Flash
用户可以用多余的Memory来作数据存储,是副产品,当白捡的好了

网友T:
STC和MegaWin的片上Flash都是程序Flash
用户可以用多余的Memory来作数据存储,是副产品,当白捡的好了
引用 网友D:

前段整理过,从DS看,AT89C51的程序FLASH 是擦写是1,000次,到AT89S51就变成10,000次了。而AT89S8253写的:程序FLASH 是擦写是1,000次,内置的EEPROM是100,000次!

宏晶STC的新单片机的PDF都注明着擦写100,000次。我前段用在广东的常温常湿下程序循环擦写了一片全新的STC12C5A60S2第一扇区,在0-512字节循环写入55h,AAh, 再整扇区删除循环。 到出现第一个坏字节计算,大约跑了60多万次!(大约是标称值的6倍,可以了)。第2扇区还在测试中(测试板就在我现在的电脑旁边)。
MPC的DS好像是20,000次。

我想请教,那个单片机是既有程序FLASH, 又有不同的数据FLASH的呢?

网友U:
10楼说得有道理,先要搞清软硬件的问题

网友V: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在程序中开启P4.6的掉电检测。但这个功能要有硬件支持的。

网友T:
先用最小系统保证MCU是正常的。因为DS的例程是可以直接使用的。我擦写过STC5A60S2的数据FLASH 400多万次了!官方保证寿命是10万次,而我测的平均在60万次内是可以正常的读写(广东的室内环境)

网友I:
回复 网友T:
都是台电的技术,应该不会有区别

网友T:
回复 网友T:
都是台电的技术,应该不会有区别
引用 网友I:

台电(teclast)和台积电(TSMC)区别大了!;P

btw: 联电(UMC)也不错!

网友W(2010-10-10):
呵呵 还有时间争论 ee ,flash ,,在这里大家 都明白怎么用,怎么去用好它就可以了啊,,

网友D:
不是争论,是讨论
这就是知识的互通有无,大家都有提高

网友X:
注意上电掉数据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Y:
我一直纳闷,STC的数据Flash(EEPROM)和程序Flash在写入的时候哪里区分出来的?地址空间不同?怎么遍寻Datasheet,就是没发现这两者区别?

网友Z(2011-01-06):
没问题的,我正在用这种单片机

网友AA:
个人认为STC的EEPROM不好用。PIC的就好用多了。没办法,STC的便宜,所以还是有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