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寻找一款便宜的单片机

楼主(2007-01-15):
最近打算做一款车载音响产品,需要用一颗小单片机,我想先了解一下价格。类似于PIC16C54,松翰,合泰类似的也可以。要求就是可靠和便宜。呵呵。
目前只是意向,所以请别问我量有多大,我也不清楚^_^
邮件联系: UltraMCU@gmail.com

网友A:
SinoWealth

中颖的单片机不错,抗干扰好,参考一个型号SH69P20C

网友B(2007-02-26):
我这有性价比强劲的

性价比极高
RDC(台湾金丽公司的RISC架构的CPU)
RDC产品
32位RISC处理器: R8610,主频133MHZ,应用:工控电脑, IP CAMERA,SBC (Single Board Computer), WLAN领域,Router等.
16位RISC处理器:
R2882:主频100MHZ,用在嵌入式系统中,提供LAN Disk (Storage)方案
R2022:主频125MHZ,(价格低廉,方案成熟)提供SOHO Router方案
R2886:主频150MHZ
无线路由器:RDC+DM562AP

需要资料及芯片,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TEL:021-54070147/8-15  13818933983 师先生
MSN:Shi_linfei@yahoo.com.cn
EMAIL: Fline.Shi@kada.com.cn
www.kada.com.cn

网友C:
P04/06这个可以,价格又低,直接替换54

网友D:
a

你可以宏晶的单片机。那个性价比不错啊。

网友E(2014-04-28):
用松翰的不错啊

网友F:
我的产品很就近PIC 我代理上海芯旺微

网友G(2014-06-23):
您好,资料已发您邮箱,有需要的话可以申样的哦,可以免费赠送样品以及仿真器的

网友H:
STM8S...
有一块左右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