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问em78p468n的指令周期

楼主(2007-01-20):
请问em78p468n的指令周期(3.5M的时钟)
一个nop的时间是多少谢谢

网友A:
EM78P468N

1/3.5MHz = 286ns

网友B:
为3.5/8us

为3.5/8us

网友C(2008-09-25):
关于em78p468n的指令周期

em78p468n的数据手册上面是这样说的:
正常情况下,所有指令的执行都占用一个指令周期(一个指令周期包含2 个振荡器周期),除了指令“MOV R2,A”、“ADD R2,A”改变程序计数器(PC)或者是R2 的算术或逻辑操作指令(例如:“SUB R2,A”、“BS(C) R2,6”、“CLR R2”…)。在这种情况下,指令的执行需要两个指令周期。
因此3.5M的时钟的指令周期应该是:2/3.5M=571.428ns,而对于nop指令的执行需要一个指令周期,即为571.428ns,个人见解,不对之处请指正...